[原创] PIP 电容上用金属线1覆盖起什么作用? 求解

楼主(2013-04-08):
PIP 电容上用金属线1覆盖起什么作用? 求解

网友:
减小串接电阻

网友:
覆盖了metal1,自然metal1不能在上面走线;将metal1接模拟地可以对高层metal信号线起到屏蔽作用。所以个人觉得主要是为了屏蔽噪声

网友:
PLOY的电阻比较大,为了让电场在短时间类比较平均的分布在PLOY上,所以会走一圈。如果接一边,电场需要通过PLOY传递到另一侧。

网友:
M1的作用应该是增加其上下极板的导通性,使电流快速均匀的分布上下极板。

网友:
poly的电阻比较大