Cortex-A9的AMBA AXI总线

楼主(2013-04-08):
Cortex A9多核有两个AXI总线,有两个问题请教高手
(1)、第1个AXI总线是64bit,难道是32bit的I加上32bit的D?如果是这样,其实并非真正的harvard结构,有作用吗?
(2)、第2个AXI是optional,address filter,主要是什么作用?

求高手回答。

网友:
不知道呢

网友:
回复 楼主:

1,这两个AXI的接口是面向downstream的,均为64位,可以接两条bus,也可以接L2 cache。2,address filter指可以通过address特性来制定通过哪个口来访问downstream。filter是可配的,可以非常灵活,你可以配成data通过1口、inst通过2口。但注意,exclusive等同步操作只能通过1口。
以上