Intel QPI测试

楼主(2013-04-08):
Intel QPI path的信号用什么工具可以测试?

网友(2014-07-10):
QPI是需要通过XDP进行测试的,利用asset公司的软件。目前用示波器或者其他设备还是不合适,因为现在QPI的速率比较高,下一代达到了9.6Gbps。

网友(2015-12-29):
有相关的spec么?

网友(2017-09-03):
个人感觉INTEL的QPI总线就是一种高速信号线,可以采用高带宽和高采样率的示波器进行测试。

网友(2018-07-20):
Intel的QPI总线,测试和优化软件IEVTS,可以在intel IBL网站下载,需要intel XDP。有问题可以咨询我。