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求助] laker如何设置快捷键?

楼主(2013-04-08):
各位大大,为了工作的方便,请教大家一个问题:laker如何设置快捷键?譬如说,数字键"1"可以代表shift origin,"2"代表ruler ...
另外设置了文件后如何,在laker下开启?请各位帮帮忙,谢谢!

网友(2013-05-08):
laker的快捷键是定义在leoDsgWnd.menu文件中,可以从(laker_install_dir)/etc/下copy此文件到自己目录下,再设置环境变量调用就可以了
格式:
Keys turboKeyBinding
{
       <key>u      DRAWINGAREAWND      f.exec     LEODSGUndo
Ctrl<key>a       DRAWINGAREAWND      f.exec     LEODSGSelectAll
Shift<key>Tab   DRAWINGAREAWND      f.exec     LEODSGPan
}

楼主:
回复 网友A:

   太感谢你了,我们公司使用的是登陆服务器操作的,我还不知道文件怎么设置,在什么地方,如何导入。看了你的指点有所启发,谢谢l !

网友A:
在laker里好像没办法直接source leoDsgWnd.menu,要在自己目录下新建一个file.tcl文件,加入语句:
gtSetBindKey   -windowType  lakerDsgWnd  -file   path/leoDsgWnd.menu

在main window里 source file.tcl就可以了。也可以在laker.rc里加入source file.tcl,这样在下次启动Laker时快捷键会自动调用。

我也是刚开始用laker,互相学习哈~

网友:
初学者,好好学习一下~~

楼主:
回复 网友A:

太感谢了,从你的所叙,让我了解了一些知识,谢谢!

网友:
深受启发

网友(2013-06-14):
一个是tcl文件一个是快捷键,改一下tcl里面的路径就能用了啊,还有一个.key改一下就能得到你要的快捷键啊,具体的键值参考leo那个文件

669 Bytes, 下载次数: 291 , 下载积分: 资产 -2 信元, 下载支出 2 信元

网友:
一个是tcl文件一个是快捷键,改一下tcl里面的路径就能用了啊,还有一个.key改一下就能得到你要的快捷键啊,具体的键值参考leo那个文件

楼主:
回复 网友B:

    多谢帮助  只是我导不进去  公司有限制

网友(2013-08-14):
回复 楼主:

   手动输入就好了啊,没几行的啊

网友:
回复 网友B:

    多谢分享,正在学习中!
    请问楼主,如何可以将laker主界面下Options-Preferences-Display目录下的Array Border Only这项加入到laker layout工作界面的窗口下呢?
    谢谢答复!

网友(2014-12-29):
谢谢楼主共享!!!!真的很强大

网友:
回复 网友A:

      你好 如果是我自己写的tcl,里面的函数名字叫ABC,按照你的方法定义了快捷键,在使用快捷键1的时候会报错 function ABC is not registered 但是这个函数已经source进laker里面了 求解

网友:
回复 楼主:
回覆

路過看看

网友(2015-07-29):
加到安装目录/etc/laker.rc下面,SourceTcl任何目录就都可以自动调用

网友:
受用的工具使用分享阿~

网友(2015-09-06):
真神人 了不起

网友(2017-01-20):
laker是不是在工具栏有一个加号可以直接改快捷键的嘛

网友C(2018-05-01):
回复 楼主:

GUI也有,挺方便的。在window第一个选项customize menu/tooblar找到对应的命令,双击修改快捷键

网友(2018-10-23):
回复 楼主:

    大神,公司是登陆服务器的,怎样修改快捷键,麻烦您讲的详细一点,谢谢。

网友(2022-04-25):
引用 网友C:
回复 楼主:

   GUI也有,挺方便的。在window第一个选项customize menu/tooblar找到对应的命令,双 ...

您好,请问这window是哪个window,可否发个截图呢?我无法在laker里面找到customize menu/toolbar,谢谢~

网友(2023-02-09):
引用 网友A:
在laker里好像没办法直接source leoDsgWnd.menu,要在自己目录下新建一个file.tcl文件,加入语句:
gtSetBi ...

你好,请问.tcl文件是什么作用,在自己目录下新建的file.tcl可以分享一下吗?