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求助] 求一传输函数的的verilog-a 写法

楼主(2013-04-08):
遇到一个传输函数比较难用verilog-a表示,特求助
等式入下:

[1-exp(-s*Tint)]/s

Tint是一个常数

网友:
s是什么?输入信号么?

楼主:
频域传输函数的S=j*2*pi*freq

网友:
额,这是什么电路啊,1/s是积分;s是微分。你求频率的指数,这个在物理上能解释么?啥个意思?

网友:
XIA LAI KAN KAN

楼主:
回复 网友A:
boxcar sampling

Readout Techniques for High-Q Micromachined Vibratory Rate Gyroscopes.pdf (2.98 MB , 下载次数: 44 )

网友:
回复 网友B:

    好高深,没看懂,也没找到公式在你的附件的哪里。
    看样子你这个公式表示的是一个系统,又有反馈又有前馈的。不应该只用一个公式表示一个系统吧,即使用verilogA写,也应该写成structure level吧?

网友(2020-01-07):
请问楼主这个问题有答案了吗?