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求助] 最近看到一个基准电压电路看不明白,希望有大侠指导下,本人菜鸟

楼主(2013-04-08):
带隙基准

带隙基准

这个电路哪个是产生基准电压的地方,希望有大侠讲解一下万分感谢。这图上有IPTAT电路,又感觉有OP带隙基准。我现在不明白这个电路是什么情况了。

楼主:
有人回答吗????

网友:
回复 楼主:

    左边是偏置电流,不确定是IPTAT电流还是与温度无关电流,右边是基准电压。左边电路给右边提供了一个pmos的栅压。

网友:
是ptat电流,呵呵,左边还给右边OP提供bias current

网友:
回复 楼主:

    看基准电压部分OP的输出接法,这个电路可以工作的电源电压应该较低把?希望楼主仿真验证下最低电源电压是多少?

楼主:
回复 网友A:

   那他为什么要做这个IPTAT电路呢?不是多此一举吗?

楼主:
回复 网友A:

   最低工作电压1.25v这样

网友:
回复 楼主:

    ptat是给电路产生偏置电流的啊,不这样难道要自偏置啊?
   果真,电源电压很低啊!多少的工艺,阈值多少?

楼主:
回复 网友A:

  大侠,你是怎么知道电压低的呢?求教?那个是CSMC .35的工艺

网友:
回复 楼主:

    因为OP的输出驱动的管子是接地的,而非电源接电源端的,通常OP输出驱动NMOS源及跟随器,漏端接电源,有个VGS的压降.

网友:
回复 楼主:

   LZ为什么不推导一下基准电压的计算公式呢?
1、左边支路无疑是一个PTAT电流产生电路;
2、右边是一个普通的基准电路;如果采用普通的结构(由运放提供偏置),则只有一阶温度补偿;
3、PTAT电流用于补偿VBE与温度的非线性,从而使基准电压具有二阶温度系数补偿。如果仿真结果没有,说明参数没有设对。

楼主:
回复 网友B:

   我也觉得是一个二阶补偿的,可是我没这方面资料,关键我是跟别人讨论的,人家不认为我说的是对的,所以大侠有这方面资料吗?

网友:
回复 楼主:

    我觉得跟温度二阶补偿没关系,最起码你这个基准电路就不可能是2阶补偿。

楼主:
回复 网友A:

   那要是简单提供偏置电流和偏置电压,为什么要用PTAT做呢?不能用其他办法吗?

网友:
回复 楼主:

    又不是就这个基准用偏置。你看看该基准还被其他模块用了。

网友:
而且你的顶层电路应该还涉及到过温保护类似的功能。

网友:
回复 楼主:

      非常抱歉,之前的分析的确有误,该基准电路无法产生二阶温度补偿。      感谢jiang_shuguo 的指正

网友:
左边是偏置

楼主:
回复 网友A:

我看到一个类似的作法,人家的OP是用来稳定VREF的,我不知道我这是不是,我想过段时间研究吧,谢谢大侠指导了。

网友:
回复 楼主:

    不明白你说op稳定vref是什么意思,也没听说过op稳定vref。只知道有的vref产生电路中需要op钳位,或者说需要op构成负反馈。难道你的稳定是指负反馈?

网友(2018-08-31):
设从左到右的bjt分别为Q1, Q2(4个),Q3(8个),Q4。则:
Vref=Veb3+ (∆Veb12/50K) *16.7K+ (∆Veb34/25K) *225K
1、从公式可以看出左边的部分, (∆Veb12/50K) *16.7K 对Vref的贡献是多余的。
2、从图中能够看出左边的部分给PMOS和OP提供了PTAT bias,因为这个PTAT bias 也会随温度的增加而增加,所以其作用也不大。只会让结构更加复杂。