有设计OTP经验的高人不?

楼主(2013-04-08):
公司要用到一OTP ROM,4-8K BYTES,速度>10MHz,0.18um 3.3v工艺。不知有自己设计的不?或者都是用的IP?

网友:
自己设计?开玩笑!

网友:
回复 楼主:
这个指标,容量不算很大,速度不算很低,除非不做特别的低功耗要求。

网友:
买IP吧,自己设计部保险

楼主:
自己设计?开玩笑!
引用 网友A:

   据说是有些公司反向了别人的,我们现在在这块也是没有经验,bit-cell这里不知道是怎么回事,其它逻辑部分肯定简单copy出来。

楼主:
买IP吧,自己设计部保险
引用 网友B:

   是想买,可速度不够,另外提成高啊。不知道有没有不提成的

楼主:
另外,市面上的一些2T MCU,工作速度最高20MHz,对OTP的要求是10MHz。
有1T MCU,工作速度是16MHz,那OTP的要求是16MHz。
而我咨询过OTP IP公司,在0.18um 3.3v工艺上,他们实现10MHz的速度有困难,可是上面的MCU都是用的0.35um,工艺更落后,这是什么原因?难不成这些MCU公司比IP公司更牛?

楼主:
另外OTP的工艺,现在用的都是普通LOGIC工艺。就MCU IC来说,低端的都集中在0.35um 5v(IC工作电压2.x~5v),可是单一5v的0.35um工艺,接触的国内foundry厂基本都无。
CSMC是0.35um 3.3v/5v(3.3v部分width/length=0.35um,5v部分要求0.5/0.6um)
GSMC是0.18um 3.3v/5v (3.3v部分width/length=0.30um,5v部分要求0.5/0.6um)
市面上的MCU,用的是0.35um min length,可工作电压能够到5V,有国内foundry是这样的工艺吗?或是国外哪个foundry可以做到?

楼主:
另外OTP的工艺,现在用的都是普通LOGIC工艺。就MCU IC来说,低端的都集中在0.35um 5v(IC工作电压2.x~5v), ...
引用 楼主:

   国外有一家能做到,国内的基本都不行

网友:
放到RAM中执行就可以到10M

网友:
可以使用宽总线,比如CPU是16bit的,Memory提供64bit宽度总线接口,CPU使用cache来缓冲
这样CPU跑的速度可以比Memory高多倍,Cortex-M的程序存储的Flash中,也是使用了宽Memory总线

楼主:
    谢谢。只是成本不允许啊。8位的MCU,价格太低了,加cache势必增加成本。另外,扩展总线的方法,在遇到跳转超出范围时,需要插入等待周期,也是不允许的。

奇怪的是,这些MCU厂家的OTP难道都是自己设计的?IP公司比他们差劲?

网友:
其实那个cache也就几个byte的reg就可以了
比如一个clk读取64bit宽度的word,就是8个byte了,reg做latch后,CPU实际是从reg中抓去指令
这样可以匹配memory和cpu的速度

那个8个byte的reg增加的面积应该可以接受吧

网友:
其实那个cache也就几个byte的reg就可以了
比如一个clk读取64bit宽度的word,就是8个byte了,reg做latch后, ...
引用 网友C:

   我懂你的意思。
cache做小了,跳转指令一多,插入的等待周期就多,这是不允许的。

至少现在市面上的8 bit MCU,基本没有做cache的。
我是奇怪在这些MCU厂家的OTP IP都是哪来的?IP公司怎么这么差劲?

网友:
本人也赞成宽总线的方式来提高运行频率,OTP的IP和工艺紧密关联,经过大量的试验才确定下来的,不是随便可以设计的!

网友(2013-12-25):
另外,市面上的一些2T MCU,工作速度最高20MHz,对OTP的要求是10MHz。
有1T MCU,工作速度是16MHz,那OTP的 ...
引用 楼主:

MCU并不是一直在读取OTP,所以对OTP的要求没这么高。

网友(2014-10-15):
who can design it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