万能的主啊,sentaurus的lmgrd今天竟然出错了!

楼主(2013-04-08):
辛苦了3天,终于搞定了sentaurus的license破解及安装。昨天成功运行了该软件。但是今天一开机,在VM+redhat4.0中在此运行却出现了错误。我检查了下license,发现license还是对的:

Integrity check report for license file "license.dat".
Report generated on 08-Apr-2013 (SCL_10.9.3)
---------------------------------------------------------
Checking the integrity of the license file....
Valid SSS feature found.
License file integrity check PASSED!
---------------------------------------------------------
You may now USE this license file to start your license server.
Please don't edit or manipulate the contents of this license file.

但是运行lmgrd后却发现了错误:
11:36:30 (lmgrd) "localhost.localdomain": Not a valid server hostname, exiting.
11:36:30 (lmgrd) Valid license server system hosts are: "hj"
11:36:30 (lmgrd) Using license file "/home/lixy/license.ldv"

求大侠指点...昨天都运行成功了的。

附:
[lixy@localhost licenses]$ uname -a
Linux localhost.localdomain 2.6.9-78.ELsmp #1 SMP Wed Jul 9 15:39:47 EDT 2008 i686 i686 i386 GNU/Linux

网友:
License与本机的hostname不符

网友:
As hostname change, you need to modify the following two files
/etc/hostname , /etc/hosts

楼主:
奇怪,现在又可以用了,不用打开lmgrd,直接进/bin 打开GENESISe...

网友:
是不是主要你多禱告,tool 才能起動呢?!?

楼主:
回复 网友A:

    额...这个就不知道了,不过,现在遇到个新的问题,参数输入不进去。。。

LANG=en_US
export LANG

这个我也设置了的。。。然后我进rdht4.0的系统设置里面找到输入法设置,发现有IIIMF和高级设置(simple chinese & chinese T.W)

求大侠指点...

楼主:
export LANG=C
swb&

就可以了。。。该方法参考的@singostar