有关quartus ii 的破解问题

楼主(2013-04-08):
quartusii 版本:11.0 sp1

crack: eetop上down的

然而是用过程中出现:Error (10003): Can't open encrypted VHDL or Verilog HDL file "<project path>/quartus/cpu_0.v" -- current license file does not contain a valid license for encrypted file
这个问题是突然出现的,以前破解的挺顺利的,网上的解释是破解文件有问题。

我确定破解过程都没问题。

额,但是郁闷的是,为什么大家用过都说可以用。

网友(2014-07-16):
回复 楼主:

  请问 问题解决了吗?我也遇到了同样问题~

网友(2014-10-31):
这个事64位和32位的问题吧,我破解了,发现32位的quartus没这个问题,64位的有,64位需要重新破解,找一个64位破解的sys_cpt.dll放在bin64下,然后就可以运行了,http://www.pudn.com/downloads400 ... /detail1709774.html
亲测可用。

网友(2014-12-06):
破解方式要正确,破解文件放在正确的路径下。