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求助] 关于DAC失配的DWA优化算法

楼主(2013-04-08):
我的最外层DAC失配是方差在5e-4量级,但是加上DWA算法后为什么整体SNR没有优化,我扫了0-5e-4的方差范围内,发现在0.1-0.01量级上DWA优化效果明显,但是其他范围内还不如不加,求指点

以下是我的DWA算法代码,如有错误请指出,DAC中
%ran1=normrnd(1,Dev,1,Level);

function dout=fcn(din,ran)
%#codegen
Vref=0.5;
N=4;
Level=2^N-1;
Ladder=1:1evel;
m=(din>=Ladder);
code=sum(m);
m1=circshift(m,[0,code]);
m2=m1.*(ran');
data=sum(m2);
S=2*Vref/Level;
dout=(data-Level/2)*S;

网友:
我不懂为什么0-0.0005的范围能扫出0.1-0.01来?

楼主:
回复 网友A:

    打错了 是倍频扫的 1e-5 1e-4....

网友:
回复 网友B:

   万分之5的误差会不会已经淹没在低噪里面了?DWA会把谐波压进低噪,所以低噪会抬高一点的,你说明显的是SNR吗,最好上图

楼主:
回复 网友A:

    我找到错误了。。。DWA算法我这种移位没有和上次的移位关联到一起,也就是我没有将上一个数据的DWA位置作为指针位置,我对上一个数据加了延时一周期后做mod就可以了,算法错误。抱歉抱歉

网友:
回复 网友B:

        你自己没检查过DWA的输出码流吗?!。。。。。。