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求助] candence virtuoso 的shift +鼠标右键 翻转功能是否有机会改善

楼主(2013-04-08):
shift +鼠标右键 对于任何一个接触过layout的人都应该知道的功能。virtuoso的翻转功能有个弊端 就是讲上下翻转 和左右翻转设置在了一起,同样的操作 两个不同方向的翻转是轮流出现的,不知道是否有办法 将virtuoso的上下翻转和左右翻转分别设置成 两个不同的 快捷键组合 例如shift +鼠标右键 是左右翻转 ctrl +鼠标右键是上下翻转 我看了下bindkey。il
原来的是这样写的:
file:///C:\Users\xiekun\AppData\Roaming\Tencent\Users\23364777\QQ\WinTemp\RichOle\C6`Y7J~P0G$}]W~_D@5T{DT.jpgfile:///C:\Users\xiekun\AppData\Roaming\Tencent\Users\23364777\QQ\WinTemp\RichOle\C6`Y7J~P0G$}]W~_D@5T{DT.jpglist("Shift<Key>Right"          "leMoveCursor( legRpDelta           0)")

bindkey。il截图

bindkey。il截图

网友(2019-05-07):
翻转的指令是 :  _leRotateOrFlip()  你只要给下面的四种翻转方式每个设置一个快捷键就行了。我设置的是1234
上下翻转:_leRotateOrFlip(“MX”)
左右翻转:_leRotateOrFlip(“MY”)
顺时针翻转90度:_leRotateOrFlip(“R90”)
逆时针翻转90度:_leRotateOrFlip(“R270”)