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求助] 菜鸟求助:怎样调整cascode inverter的Vth?

楼主(2013-04-08):
各位大神小弟现在在搭一个积分器,为了达到低功耗,其中的运放是用cascode inverter实现的,每次积分器清零时需要将inverter输入输出短接,此时inverter输出为Vth。现在希望经过调整四个管子的宽长比和三个偏置电压,将Vth设置在Vdd/2(1.8V/2=0.9V)处。但是nmos_2v的阈值电压大约只有480mV,目前我搭出来的inverter的Vth只有510mV。求问各位大神有没有办法让Vth更接近0.9V?Vdd=1.8V 管子使用tsmc018rf库中的nmos2v和pmos2v。增益要求大于88dB。消耗电流小于1uA。

小弟在这里先谢过各位了~

网友:
vin做额外开关让清零时候vout不要连接全部的M4,或者清零的时候额外往vout里面灌一路电流

楼主:
回复 网友A:

vin做额外开关让清零时候vout不要连接全部的M4。这句话怎么理解?另外有没有办法让Vout下降一个固定电压(比如300mV~400mV)再连接到Vin,这样怎么实现?

网友:
那为什么不用3v的管子呢?没有人规定1.8v电源电压一定要用2v的管子,你可以试试

楼主:
回复 网友B:

你这个想法倒是简单可行啊。。。

网友:
让M4放上面,M3下面接个二极管连接的N管怎么样

楼主:
回复 网友C:

M3和M4换一下,而且最下面再接一个diode-connected mos。。。这种放大器原理何在?

楼主:
回复 网友C:

M3和M4换一下是什么道理?这种放大器原理何在?而且从Vdd到gnd一共接了5个管子是不是太多了?

网友:
去掉M3,在输入管源极加一个degneration二极管连接的NMOS应该可以使trip point接近0.9V,只是gain也变小了。

楼主:
回复 网友D:

嗯,我试了一下,增益下降挺多的,只有50多dB

网友:
回复 楼主:

    那你可以在两种状态下加点开关控制一下。
另外你觉得这样子怎么样?

楼主:
回复 网友C:

   小弟初学,请大神具体解释一下这个电路行么。。。谢谢谢谢谢谢~

网友:
清零的时候vin接M4的drain,vb3接vout

网友:
回复 楼主:

    不是大神哦,我也是初学者,这样子弄可以通过反馈把Vout的DC稳在vdd-vgs上么,不过正常工作的时看到的表现还是增益降低了。其实不管怎样你想想,让Vout=Vin这样子本身就是个降低增益的事情,这和你追求增益有点相反,所以这些电路都两种状态下切换吧,也许没有兼顾的方案

网友:
回复 楼主:

   用个source follower试试

网友(2013-11-27):
有个疑问为什么不把M1和M4的栅极连在一起?
最近我也在做inverter-based的放大器 求交流