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求助] 求助:questasim10.1b安装问题

楼主(2013-04-08):
本人按照论坛里的方法安装破解questasim10.1b(Linux),但总是不成功,运行patch_2010,总是出现warn:cannot read :0 files ,0 changed  .  1warnings occurred。在root权限下也不行,求解答,谢谢!

网友:
打开 patch1010, 将最后的 -dir 后面的 . 修改成 ./ , 再试一下 ,反正我那时候就是这样折腾可以的。

网友(2013-08-23):
dos2unix patch_2010这样patch_2010就没问题了

网友(2025-12-11):
解决没有?