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求助] 应用于12bit 15MS/s SAR ADC的比较器

楼主(2013-04-08):
在比较器设计中所说的带宽是指f-3dB带宽还是GBW?看了好多国内硕士论文这个说法都不一样。
还有就是怎么样根据ADC的参数确定比较器的设计参数(增益和带宽)?
最后一个就是比较器的工作速度是指比较器的带宽还是比较器的工作时钟?
求教各位大神解答。

网友:
当然是要看你比较器的时钟频率了啊。最好保证带宽有时钟频率的4-6倍

楼主:
回复 网友A:

    同求。。。

网友B:
比较器是开环应用。而且是大信号。opamp的gain和bandwidth是小信号特性。一般的比较器结构都是pre-amp+latch。latch需要输入信号足够大。比如latch需要输入信号达到500mv才能翻转。那么你的比较器需要的gain就是500mv/1lsb。也就是说这个gain是能够分辨的最小gain。通常都会给这个gain留比较大margin。
bandwidth是要看3dB带宽的。通常要比你的settling时间要长的多。所以高速高精度的比较器通常用低gain,多级级联的pre-amp

楼主(2013-06-10):
回复 网友B:
谢谢解答!

网友:
比较器的速度是由带宽决定的

网友(2013-09-16):
我也是菜鸟,这个多看几篇论文就懂了

网友:
回复 网友B:

请问一下,比较器的最小输入翻转电平,是怎样确定?是否与offset有关,一般为offset的几倍?
仿真offset,是否要蒙特卡洛分析?

网友:
如果用了Offset cancel那么,最小翻转电平简单说就是VDD/gain。gain是比较器的增益。如果考虑Offset,那就要考虑你需要cover 几个sigma了。如果可以cover 6 sigma,当然就是cover 6 sigma。如果成本太高,可以3 sigma。不过3 sigma大概cover 99.7%。

网友:
回复 网友B:

   我看了不少国内硕士论文,也看了一些isscc的文章,发现国内做的多数是像你所说的级联开环放大器做preamp的方法,毫无疑问响应是很快的。但是为什么近年isscc的文章大多用了动态比较器(功耗很低,像数字电路一样),请问这两个相比怎么知道谁响应更快?

网友:
回复 网友C:

    动态比较器也可以用Preamp

网友:
回复 网友B:

   大牛,谢谢上次的回答。
    再问个问题:Latch的最小输入电压怎么确定?

    在5楼的回答中,您举例说是500mv,但我在仿真中,看到△Vin为3mv时,就可以翻转。

    所以,我想这个最小输入电压,跟Latch的稳定时间有关,跟offset应该也有关系。定性来说,所给稳定时间越短,△Vin就应越大。

    然后,我想计算出△Vin,发现Allen书上给的公式,很多地方不是很明确。不知道我的思路对不对,请指点一下。

网友:
回复 网友C:

动态比较器是比较省功耗的。动态比较器也可以加pre-amp。个人感觉,加一个pre-amp安全点。呵呵!

网友:
回复 网友D:

   这都是速度决定的。op-amp在输入电压很小的时候速度很快。正反馈电路,在输入信号比较大的时候响应速度比较快。所以才举例latch输入为500mv。如果latch输入太小,响应速度比较慢。这个在allen书上有

网友:
回复 网友B:

   谢谢啦!

网友(2015-08-20):
回复 网友E:

   这个有理论依据的文章不,感觉想一点一点的弄懂。还有,我在一篇硕士论文上看到,说比较器的精度要求一般为逐次逼近模数转换器的6倍。这个又是出自哪里呢?感觉很多经典书籍上对ADC的讲解并不多啊。求大神指导O(∩_∩)O~

网友(2017-12-05):
应用于12bit 15MS/s SAR ADC的比较器

网友(2019-12-24):
好帖子 学到了

网友(2020-12-31):
GBW is more accurate

网友(2022-07-27):
最总也没有结果

网友(2025-06-09):
引用 网友B:
比较器是开环应用。而且是大信号。opamp的gain和bandwidth是小信号特性。一般的比较器结构都是pre-amp+latc ...

大佬,我有个问题,pre-amp+latch的架构,比较器的增益我明白,但是latch的时间这个怎么考虑呢