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求助] 求助,xilinx里功耗分析,使用xpower analyzer进行静态功耗分析的问题

楼主(2013-04-08):
求助各位大神。
现在使用xilinx做设计,电路设计完成了,速度、工作都已经分析妥当,但是在功耗这里卡住了。

从xpower analyzer介绍可知,xilinx这个功耗分析软件,分析得到的功耗分为板载静态功耗,设计静态功耗,设计动态功耗三类。其中所设计的电路的动态功耗已经通过VCD文件的载入成功分析,但是不管怎么分析,得到的静态功耗都没有变过。

哪怕是单纯打开xpower analyzer,也能得到相同的静态功耗,不同的板子才会得到不同的静态功耗数值。因此猜测这里分析得到的应该是板载静态功耗,请问各位大神,设计静态功耗如何分析得到呢?

拜谢!!!

楼主:
在线等,求助求助啊!

网友(2015-01-06):
报告的静态功耗为板载静态功耗与设计静态功耗之和,只不过前者远远大于后者,所以对于不同规模的设计得到的总静态功耗是“相同的”(其实不同,看小数点后面即可发现差异)。
也有一个问题,就是若只想看总静态功耗里的设计静态功耗的话,总静态功耗里的板载静态功耗能不能屏蔽(或者说关闭)?或者说是只要上电,这些功耗就一直存在?谢谢!