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求助] simulink 中CPPLL的数学模型

楼主(2013-04-08):
一个电荷泵锁相环cppll的数学模型如下:
我用simulink建模,如下:
为什么仿真出来scope是一条直线?哪里不对吗?还有频响曲线怎么仿真得到啊?

楼主:
不好意思,图传重复了,最前面两个就可以了~

楼主:
文献里的频响曲线如下:

网友:
1.你的模型有问题,各个节点都可以看看波形哪里不对。
2.你是想得到PM吗?这个要开环仿阿!

网友(2022-03-01):
matlab code上传一下吧

网友:
这种要做ac仿真,不能做trans的仿真