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求助] set_clock_group设置问题

楼主(2013-04-08):
set_clock_group命令有三个选项
-physically_exclusive -logically_exclusive -asynchronous
这三个选项man了一下,感觉还是不太清楚,大家是怎么理解的

网友A:
-async语句只能用一次(因为默认带else多设会冲突),SI中为infinite timing window
-logically_exclusive为互斥,可用多次,timing window不变
-physically_exclusive为互斥,可用多次,禁用SI检查

网友(2021-05-20):
引用 网友A:
-async语句只能用一次(因为默认带else多设会冲突),SI中为infinite timing window
-logically_exclusive ...

受教了,有个疑问 async 既然已经false path了是异步了,为何还关心si呢?本身都不查时序了,si也无所谓吧

网友B:
异步了,只是说时钟源没关系了,不等于他们不会同时在电路中出现,同时出现了就会相互影响

网友:
引用 网友B:
异步了,只是说时钟源没关系了,不等于他们不会同时在电路中出现,同时出现了就会相互影响 ...

明白了 受教

网友(2023-09-23):
引用 网友A:
-async语句只能用一次(因为默认带else多设会冲突),SI中为infinite timing window
-logically_exclusive ...

logical_exclusive 也是两个时钟只走一个,这个SI是只单个时钟自己吗?还是两个时钟切换瞬间两个时钟间的?physical_exclusive不考虑SI,是自己时钟的也不考虑吗?

网友C:
引用 网友A:
-async语句只能用一次(因为默认带else多设会冲突),SI中为infinite timing window
-logically_exclusive ...

我想问一下,如果MUX的out端生成两个时钟然后定义为physically_exclusive ;那么MUX 的INPUT口的CLK1和CLK2 需不需要定义logically _exclusive

网友:
引用 网友C:
我想问一下,如果MUX的out端生成两个时钟然后定义为physically_exclusive ;那么MUX 的INPUT口的CLK1和CL ...

同问,有没有大佬能指点下