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原创] flow里为啥先是mbist,再syn,再scan,再dft,再atpg?

楼主(2013-04-08):
哪位大神懂啊
求教。

网友:
bist 也可以放到scan后面的,不过为了增加覆盖率,通常可以放到syn与 scan之间,
至于dft atpg 自然是前后顺序了,一个是架构好scan,把链串接起来,另外一个是基于串接好的scan chain来产生相应的pattern

网友:
这个问题好,同问!

网友:
mbist可以在syn后做呀,但为了更好的看出设计覆盖率情况,建议还是在RTL级做,必须先做DFT,然后ATPG。

网友:
mbist的bist wrapper 也将是scan的测试对象,可以提高测试覆盖率

网友(2013-06-23):
#5
mbist的bist wrapper 也将是scan的测试对象,可以提高测试覆盖率

是的,有的时候对生成的mbist电路中的逻辑我们也希望去测试,所以先生成mbist电路。接着在syn和scan insertion成门级,之后有了scan后才能进行ATPG了。

网友:
syn是什么?
scan是指插入scan chain吗?

网友:
回复 网友A:

    请问为什么放在RTL可以“更好的看出设计覆盖率”?我们是综合后做的mbist

网友(2015-07-13):
回复 网友B:

    syn 指的是synthesis 意为综合 逻辑综合logic synthesis
    scan 此时指的不是scan chain

网友:
可以适当调整的,不是绝对的

网友(2016-05-13):
正解阿,多谢

网友:
用于测试的BIST电路本身,也是可以做scan测试的,所以就先mbist再dc/dft

网友:
scan一般是怎么做的

网友(2016-10-10):
个人认为在RTL阶段并行做mbist从流程上可以节省时间,因为复杂的设计中mbist需要做好功耗分析和时间平衡,这个过程也需要不少时间。

网友(2017-04-19):
BIST没有什么前置条件,可以先做,另外就是上面说的可以提高测试覆盖。

网友(2019-03-06):
回复 网友C:

   谢谢,受教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