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求助] tsmc18rf安装后原理图显示黄色--求助

楼主(2013-04-08):
我也有问题呀 tf问价很好导入 方法很多 我的问题是在tf导入后  双击tsmc18rf中的任何一个器件的view出来的原理图全是黄色的,这是错误的呀,然后,我就从tools里面进行显示文件的修改,但是每一次开机后都要从新进行tools是显示设置,不然,仍然是黄色的原理图。求高手解答,师兄、师姐们帮忙呀!留言或者QQ 355379148,麻烦你们告诉一下解决的方法,我都困惑了半个月啦,还没有解决,课题压力大呀,很着急,先谢谢啦!我怀疑是diaplay.drf的问题,就是没有找到详细的解决方案。

网友:
这里面有你问题的解决办法哦!http://bbs.eetop.cn/viewthread.php?tid=388444&extra=

网友(2013-07-21):
楼主的问题解决了吗,我的也是这样,不知道是怎么回事,是不是库有问题?

网友:
将display.drf拷贝至你运行的文件夹,这个是用来显示工艺文件的。

网友A(2014-12-10):
解决上,楼上说对了,应该是缺少这一步了,

网友(2015-09-14):
回复 网友B:

   请问您说的运行文件夹是指什么文件夹?

网友:
回复 网友A:

   请问是如何解决的?把那个显示文件拷贝到哪个文件夹下面啊?

网友(2016-01-27):
回复 网友B:

   你好!我试了一下你说的方法,可还是显示黄色的,还有可能是哪里出了问题呢?

网友(2016-10-07):
回复 楼主:

   以前遇到过这问题,但是》。》》》

网友:
楼主你解决了吗?

网友(2019-05-17):
我的也是这个问题,请问楼主解决了吗

网友(2021-03-17):
解决方法基本都差不多

网友C:
怎么解决啊!

网友(2021-08-23):
感觉这工艺库显示文件有Bug,大家是怎么解决的啊

网友:
引用 网友C:
怎么解决啊!

感觉这工艺库显示文件有Bug,大家是怎么解决的啊

网友:
引用 网友A:
解决上,楼上说对了,应该是缺少这一步了,

那样做,虽然好了一些,颜色还是不正常

谁有没bug的display文件呢