请教Z域传输函数的幅频、相频曲线画法

楼主(2013-04-08):
已知一个Z域模型的传输函数,怎么画出它的幅频、相频曲线,从而分析相位裕度和稳定性。是否需要先把Z域传输函数转化成S域传输函数,再做幅频、相频曲线,才能准确分析稳定性?
多谢了!

网友(2013-09-27):
在Matlab下面敲一下 doc bode试试吧……

网友:
根据 你的 传递函数,
得出 a ,b (分母、分子系数)
fvtool(b,a);