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讨论] VCS & Verdi

楼主(2013-04-08):
大家好,        最近在论坛里下载了verdi2011版。VCS版本2011.12?(具体记不清了)。试用VCS仿真调用Verdi dump 波形提示 "The simulator version is newr than the FSDB version that may cause abnormal behavior"。 生成的FSDB文件打开时报告 “The FSDB file version (4.3) is higher than the FSDB Reader (4.2)"。仿真命令:vcs -full64 -l vcs.log +v2k -P $NOVAS_HOME/share/PLI/VCS/LINUX64/novas.tab $NOVAS_HOME/share/PLI/VCS/LINUX64/pli.a -f filelist。之后尝试用了$NOVAS_HOME/share/PLI 目录下的vcs2006.06子目录的novas.tab 和pli.a,dump波形提示vcs2006.06 will be deprecated in a upcoming release, 重新选择dumper然后再仿真,但是有fsdb文件产生,nWave 打开后还是提示simulator版本高于dumper版本,不能打开fsdb文件,不知该如何解决,是软件版本不适合还是环境变量没设置好? 查看/PLI目录下的READ.PLI 写明vcs2006.06支持VCS2006.06版和以后的版本。

楼主:
在公司试了下,貌似VCS的版本不能高于Verdi的版本。用低版本的VCS调用高版本的Verd可以dump可用的波形。不知是否真的是这样?

网友(2013-06-20):
回复 楼主:

请问后来怎么解决的啊,又找到对应vcs2011最新的pli嘛?谢谢

网友:
.

有沒有   4.3 FSDB Reader . version 可看 waveform

网友:
回复 楼主:

    我之前也遇到过高版本的VCS不能用低版本的VERDI dump波形的情况,在执行simv的时候会显示FSDBDUMPER的版本太老。

网友(2013-09-04):
不清楚怎么弄,求大牛详解

网友(2014-08-08):
不太会,求赐教

网友(2014-12-24):
现在好用了吗?

网友(2016-09-12):
怎么弄的

网友(2016-12-19):
回复 楼主:

    好好学习
    天天向上

网友(2018-03-13):
我之前也遇到过高版本的VCS不能用低版本的VERDI dump波形的情况,不知道怎么解决,楼主解决了吗

网友(2021-11-11):
楼主,后来这个问题怎么解决的啊?

网友:
安装一个更高版本的verdi不就可以了吗?

网友(2023-11-03):
请问时怎么解决的

网友:
大佬,请问怎么解决的