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求助] 全差分运放输出的一个奇葩问题

楼主(2013-04-08):
输出摆幅

输出摆幅
本人再设计全差分运放时,两个输出端之差(是在开环情况下,所以小弟认为应该刚开始就在零之间摆动)出现如图所示的情况,很是不解,急等高手解决。

网友:
看起来象是电路在逐渐建立偏置点并稳定的过程,能上涨电路图,并描述一下仿真条件吗?

网友:
可以强制设一个initial condition试试

网友:
没见过开环做tran的,毫无意义
你plot一下两个单端,初始应该一个在地一个在电源

楼主:
正常

正常
回复 网友A:

    这位兄台,开环做tran是在输入信号很大的情况下没有意义,我的设置是完全能够保证他的管子工作在饱和区,而且现在的问题应该不是有没有意义,就是对于这种情况他出现的原因是什么呢,为什么会这种情况,因为这是一个两级运放,我把每级运放单独仿真的时候,他的输出(都是在相同的开怀条件下)是正常的(见图:正常),但是把两级连接在一起就出现这种问题。

楼主:
电路图

电路图
回复 网友B:

    xiexie,我的电路图如下图:电路图所示,仿真条件就是我上面说的运放 89dB,GBW=1.2G。我的输入信号时1mV,10MHz,但是在开环条件下仿真的。有些大神说开环仿真无意义,但是我想因为我给的信号没有使他工作脱离饱和区,所以应该是正确的吧。

楼主:
电路图

电路图
回复 网友B:

    刚刚给你回复的掉了,不好意思撒。我的电路图如图:电路图所示。仿真条件就像我在先前说的那样,输入不会使输出失真的。

网友:
如果你一定想搞明白tran simulation 为何outp/outn不是fully differential
你分别plot 一下每个点,我猜outp/outn的输出起始点不同,比如一个是从vdd开始,一个从vss开始
DC也许看到outp=outn, 但是tran仿真的初始点并不是DC operating point
至于为何outp/outn不同,仿真器有一定的计算误差,对于高增益的电路,只要有一点误差,最后的结果就差别巨大

BTW: 我为什么告诉你做这件事情没有意义,因为实际应用除了比较器,opamp一般都是闭环应用
比如你的opamp gain=90dB,那么假如你有1mV offset,你在输出端见到~30V,电源是多少,电路还能work?
还有一点你的测试加10MHz sine 你知道opamp这时候gain是多少?这算是3dB带宽还是别的什么?
有功夫在这毫无意义的东西折腾还不如搞搞其它

网友:
回复 楼主:

   你图上cmfb悬空了?而且共模反馈放在那里不太好吧。开环仿tran没什么意义,仿个ac不就都包括了。你还是先把电路搭全了再说吧

楼主:
回复 网友A:

    后来知道了,主要是任何电路都需要建立时间。刚开始给电路上电,所以需要一定的时间来建立。不过真的很感谢你的回答。能顺便问下你,怎么改善输出的thd么?麻烦你了。

网友:
回复 楼主:
尽管没有描述清楚仿真时输入是具体如何加的,但看起来还真是建立期间的状况。如果你能把之前仿真时稳定后的直流偏置点存下来,新仿真时把它load进来再作瞬态仿真,应该就不会有这个问题了。

网友(2013-06-20):
回复 楼主:

    LZ 你是怎么解决这个问题的呢?我觉得这个不应该是信号建立问题,你的输入又不是一个大的阶跃信号!

网友:
回复 网友C:

   电源上电怎么不是大信号?

网友:
回复 网友D:

    确实与信号建立时间有关 我做了一个试验,给小信号频率比较低的时候 不存在LZ这种情况 但是小信号频率较高的时候就逐渐有这种情况出现  我想请问楼主如何解决这种情况?提高建立时间

网友:
回复 网友C:

   你仿真用的是op还是powerup?信号上电方式不一样,效果就不一样。如果用preview,肯定不会出现上升的这段时间。

网友:
回复 网友D:

    你说的preview 是指什么?我没有用过?指教

网友:
回复 网友C:

   hspice里仿真上电的参数。powerup是从电源v=0开始算的,op是从设定的电源电压开始算,preview是从稳定点开始算的。具体你可以查hspice的手册。

网友:
回复 网友D:

    我用的cadence 不知道在哪儿设置 我也没有找到!你主要研究什么方向?

网友:
回复 网友C:

   哦,我用的是hspice。cadence里的是spectre,不一样,我不熟。   我是做器件的。

网友:
有个建立时间

网友:
回复 网友D:

    能留个联系方式吗?我QQ 717541357  以后多交流

网友:
回复 网友D:

    我QQ 717541357   以后多交流哈

网友(2013-11-23):
LZ,我做了一个全差分,也遇上了一个奇葩问题,输出电压在1.5V就截止了,怎么调都不行,也问了很多同学,他们也都不是很懂,希望LZ可以帮忙看一下。太谢谢了

网友(2020-07-23):
引用 楼主:
回复 网友B:

想问一下楼主中间级的作用是?

网友(2021-09-29):
引用 楼主:
回复 网友B:

LZ解决了这种问题吗?我也遇到了这种问题,求解答。