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求助] 新手问问ADS实际中使用问题

楼主(2013-04-09):
毫米波混频器用鳍线-悬置微带做的180°混合结,在毫米波低端的时候没什么问题,但是如果到了毫米波高端,由于高频电场就会导致二极管出现相位偏移啊,想用ADS分析一下在D波段时二极管相位偏移对本振端和射频端的影响,能不能对管抵消。。。但是才开始学ADS,不知道怎么下手,求大神指导一下。谢谢了。。

网友(2015-04-01):
你的问题太深奥了,估计都不会