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求助] CDL导入symbol问题

楼主(2013-04-09):
急速求助:是这样的,现在CDL已经成功导为原理图了,但是各个门之间的symbol都是系统自己生成的方框,我要做的是把symbol换成标准库的symbol,一眼就能看出它是与非门还是或非门。若是用手动该的的话,很多连线的物理位置都会改变,从而导致电路的不完整;devmap文件也只映射元器件,不能映射symbol,请教各位,能有什么方法把所有的门都换成标准的symbol? 非常感谢!!!

网友:
回复 楼主:

   首先要创建好符号图再往里边导入,导入的时候要填好引用的相关库才行!

网友:
把你的标准库设为参考库应该就可以了

楼主:
回复 网友A:

    自己创建的标准库里名字是不是也应该跟CDL文件子单元的名字一样呢?

楼主:
回复 网友A:

    我的标准库里只有symbol,没有原理图也可以调用吗?

网友:
回复 楼主:

   只要有符号图就可以了,当然符号图不能是空的,要配有对应的引脚和名称完全一样才可以

楼主:
回复 网友A:

    成功导入了,非常感谢!

网友:
回复 楼主:

   不客气,你遇到的问题都是我曾经遇到过的,所以很了解。哈哈恭喜你想成功又迈进了一步!

网友(2013-12-26):
zhege不知道?zenme仿真?

网友(2014-01-27):
楼主能麻烦你把cdl和map文件发一下吗?我一直都不成功

网友:
CDL in 應該就是 spice in..
還有為何要使用 CDL IN ?

REVERSE 電路嗎?

网友B(2016-11-25):
回复 楼主:

   楼主您好 你是怎样将CDL导入成原理图的,我导入数字标准单元库的CDL一直出错。求指导

网友(2023-03-29):
引用 网友B:
回复 楼主:

请问您的问题解决了吗 我也遇到一样的问题,恳请您回复

网友:
引用 网友B:
回复 楼主:

我的是导入进去 原理图上显示w一致,但q进去并不一致。做lvs时候 提取出来的也是对的

网友(2025-03-04):
将W和L改成小写就行  W= 替换成 w=