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求助] 紧急情况,layout保存了,但重启电脑后就消失了,回到原先的版本,急救!

楼主(2013-04-09):
第一次遇到这种情况,layout保存了,并按正常程序退出,但重启电脑后就设计好的layout消失了,回到原先的版本,求各位大侠帮忙啊!

网友:
什么工具的?最好查下原始文件在不在,然后有的话修改文件名,或者服务器有实时备份也可以,不然没救的。

楼主:
回复 网友A:

   谢谢cxl666! 用的是cadence的virtuoso,我查了一下有layout file(包括:layout.cd%、layout.cdb、master.tag、pc.db),但是在icfb里打开的还是以前版本,没有实时记录的文件。现在只好重新画了。

网友:
你可以试下把layout.cd%和layout.cdb的后缀名对换下。。

网友:
同意樓上的說法