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求助] verilog实例化出问题

楼主(2013-04-09):
用verilog对输入脉冲信号进行实时的计数,每秒钟输出一次计数值;因为使用8段数码管进行显示,所以在程序中有实例化的部分,但实例化的部分一直报错,求指导。 时钟频率100MHz;
主模块:

module pulse_counter(pulse,clk,rst_n,counter2,counter1,out1,out2,out3,out4,out5);
output reg [7:0] out1,out2,out3,out4,out5;
//output wire [9:0] di;
input pulse;
input clk;
input rst_n;

wire  [7:0]out_1,out_2,out_3,out_4,out_5;
output reg [26:0]counter1; //每秒显示一次数字;
output reg [16:0] counter2;//显示的数字;
reg rst;
reg [26:0] reference=27'd0;//通过reference来判断是否在1s之内;

assign di=10'd0;
parameter range=27'd100000000;

always @(posedge clk)
        rst=rst_n;

always @(posedge clk or negedge rst)
        if(!rst)
                counter1=0;
        else if(counter1<range-1)
                counter1=counter1+1;
                else
                        counter1=0;

always @(posedge pulse or negedge rst)
        begin
        if(!rst)
                counter2=0;
                else if(counter1>reference)
                        counter2=counter2+1;
                        else
                                begin
                  xianshi uxianshi(counter2,out_1,out_2,out_3,out_4,out_5);
               //xianshi u_xianshi(counter2,out_1,out_2,out_3,out_4,out_5);
                                out1=out_1;
                                out2=out_2;
                                out3=out_3;
                                out4=out_4;
                                out5=out_5;
                                counter2=1;
                                end
        //reference=counter1;
        end

always @(posedge pulse or negedge rst)
        if(!rst)
                reference=0;
        else
                reference=counter1;

//xianshi u_xianshi(counter2,out1,out2,out3,out4,out5);

endmodule

被调用的模块:

module xianshi(in,out1,out2,out3,out4,out5);
input [16:0] in;
output wire [7:0] out1,out2,out3,out4,out5;
//output wire [9:0] di;
wire [3:0] num5,num4,num3,num2,num1;
reg [7:0] temp1,temp2,temp3,temp4,temp5;
assign num5=in/10000;
assign num4=(in-num5*10000)/1000;
assign num3=(in-num5*10000-num4*1000)/100;
assign num2=(in-num5*10000-num4*1000-num3*100)/10;
assign num1=in-num5*10000-num4*1000-num3*100-num2*10;
parameter num_0=8'b11100111;
parameter num_1=8'b00100001;
parameter num_2=8'b11001011;
parameter num_3=8'b01101011;
parameter num_4=8'b00101101;
parameter num_5=8'b01101110;
parameter num_6=8'b11101110;
parameter num_7=8'b00100011;
parameter num_8=8'b11101111;
parameter num_9=8'b00101111;

case(num5)
    0:assign out5=num_0;
    1:assign out5=num_1;
    2:assign out5=num_2;
    3:assign out5=num_3;
    4:assign out5=num_4;
    5:assign out5=num_5;
    6:assign out5=num_6;
    7:assign out5=num_7;
    8:assign out5=num_8;
    9:assign out5=num_9;
endcase

case(num4)
    0:assign out4=num_0;
    1:assign out4=num_1;
    2:assign out4=num_2;
    3:assign out4=num_3;
    4:assign out4=num_4;
    5:assign out4=num_5;
    6:assign out4=num_6;
    7:assign out4=num_7;
    8:assign out4=num_8;
    9:assign out4=num_9;
endcase

case(num3)
    0:assign out3=num_0;
    1:assign out3=num_1;
    2:assign out3=num_2;
    3:assign out3=num_3;
    4:assign out3=num_4;
    5:assign out3=num_5;
    6:assign out3=num_6;
    7:assign out3=num_7;
    8:assign out3=num_8;
    9:assign out3=num_9;
endcase

case(num2)
    0:assign out2=num_0;
    1:assign out2=num_1;
    2:assign out2=num_2;
    3:assign out2=num_3;
    4:assign out2=num_4;
    5:assign out2=num_5;
    6:assign out2=num_6;
    7:assign out2=num_7;
    8:assign out2=num_8;
    9:assign out2=num_9;
endcase

case(num1)
    0:assign out1=num_0;
    1:assign out1=num_1;
    2:assign out1=num_2;
    3:assign out1=num_3;
    4:assign out1=num_4;
    5:assign out1=num_5;
    6:assign out1=num_6;
    7:assign out1=num_7;
    8:assign out1=num_8;
    9:assign out1=num_9;
endcase

endmodule

错误提示如下:

@E: CG285 :"E:\FPGA\pulse_counter.v":36:13:36:20|Expecting statement
@E: CS187 :"E:\FPGA\pulse_counter.v":57:0:57:8|Expecting endmodule

楼主:
已经解决了,实例化的部分是对wire型变量的操作,不能放在always语句中。

网友:
回复 网友A:

    你好,你的reg型变量也不使用非阻塞赋值吗

楼主:
回复 网友B:

?   我是用的都是阻塞型赋值

网友:
我怎么感觉你这是用软件思维在写RTL代码呢?你能想清楚这段代码实现的电路是什么样么?

网友:
回复 网友C:

    同意楼上,这代码肯定会有很多锁存器生成。

网友:
回复 网友A:

    最好用非阻塞赋值,我建议。不过我都是使用非阻塞的,所以阻塞赋值会引起什么时序问题没遇到过,不过网上别人的例子