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求助] 哪位大牛有bonding model用于hspice仿真的请分享下咯

楼主(2013-04-09):
哪位大牛有bonding model用于hspice仿真的请分享下咯!!!!

网友:
低频,高频?

低频用过电阻串联电感就可以了。
阻值,感值,由bonding线长度、材料确定。

网友:
写个二阶模型即可!

楼主:
回复 网友A:

   多谢回复,我有个低频的模型,电阻电感串联,电容到地,请问高频的是什么结构?参数如何确定?

网友(2013-10-30):
不同的封装,模型参数也会不同。