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求助] 如何将图片转换为.gds文件

楼主(2013-04-09):
求助:如何将图片转换为.gds文件?

网友:
挺难的吧。格式相差太大了。
--估计一样:
jpg之类的图,先要矢量化后,分辩率设置好后,可能可以转成cif格式 ,这样可能可以倒入cadence。

楼主:
回复 网友A:

    你说的没错,应该是这样。
    需要编写一个小的软件自动生成,比如用skill语言等。工作量和难度应该挺大。
    是否见过或使用过这样的软件?

网友:
没有见过这类软件。

网友:
要是能实现就太好了

网友:
如果是二值图,用一层 layer 实现,那应该蛮简单的

楼主:
回复 网友B:

    什么是二值图?

网友:
回复 网友C:

    提问之前不是应该先搜一下吗

楼主:
回复 网友B:

要低调。

楼主:
中文名称:二值图像英文名称:binary image定义:图像上每一像元只有两种可能的数值或灰度等级状态的图像。

二值图像 binary image
是指每个像素不是黑就是白,其灰度值没有中间过渡的图像。二值图像一般用来描述文字或者图形,其优点是占用空间少,缺点是,当表示人物,风景的图像时,二值图像只能描述其轮廓,不能描述细节。这时候要用更高的灰度级。
二值图像是每个像素只有两个可能值的数字图像。人们经常用黑白、B&W、单色图像表示二值图像,但是也可以用来表示每个像素只有一个采样值的任何图像,例如灰度图像等。
二值图像中所有的像素只能从0和1这两个值中取,因此在MATLAB中,二值图像用一个由0和1组成的二维矩阵表示。这两个可取的值分别对应于关闭和打开,关闭表征该像素处于背景,而打开表征该像素处于前景。以这种方式来操作图像可以更容易识别出图像的结构特征。二值图像操作只返回与二值图像的形式或结构有关的信息,如果希望对其他类型的图像进行同样的操作,则首先要将其转换为二进制的图像格式,可以通过调用MATLAB提供的im2bw()来实现。
二值图像经常出现在数字图像处理中作为图像掩码或者在图像分割、二值化和dithering的结果中出现。一些输入输出设备,如激光打印机、传真机、单色计算机显示器等都可以处理二值图像。
二值图像经常使用位图格式存储。
二值图像可以解释为二维整数格Z,图像变形处理领域很大程度上就是受到这个观点启发。

网友:
bitmap 轉 GDS  多年前就有類似

GOOGLE
BMP圖檔轉換到 IC Layout 軟體中
大家畫IC Layout時,都是如何打上 logo 或 Versions呢?
介紹大家一個小弟寫的 skill file,
可以將BMP圖檔轉換到IC Layout軟體(Cadence Virtuoso) 中

BMP2LAY
http://home.educities.edu.tw/justin727/JW_Skill.files/BMP2LAY.htm
-------------------------------
檔案描述: 將BMP圖檔轉換到 Cadence Virtuoso Layout Edit.
版本: ver1.1   /* ver1.1 加入可調整圖點大小 */
Create : 2006-02-12
Modify : 2006-05-11

簡易版 Source Code下載   BMP2LAY_simple.il
使用方式: 在CIW中, load "BMP2LAY_simple.il"

完整版下載  BMP2LAY.ile
使用方式: 在CIW中, load("BMP2LAY.ile" "JW0727")
快速鍵BindKey: -

測試樣本下載 bmp.zip

BMP Files
轉換結果
  使用注意事項:
(1) 檔案格式目前僅支援 bmp 檔
(2) 檔案屬性 僅支援黑白, 使用Windows 小畫家時,將檔案設定為單色
        方式1. 影像 -> 屬性 -> 色彩(黑白)
        方式2. 檔案 -> 另存新檔 -> 單色點陣圖(*.bmp, *.dib)
--------------------------------------------------------------------
BMP2LAY
------------
檔案描述: 將BMP圖檔轉換到 Cadence Virtuoso Layout Edit.
版本: ver1.1   /* ver1.1 加入可調整圖點大小 */
Create : 2006-02-12

http://www.edaboard.com/thread854.html
多半是學生 CIC 下線放上自己 圖片..

其他 Linkcad .. 可以 DXF => GDS ..

楼主:
回复 网友D:

    非常感谢!

网友(2018-09-28):
请问一下大神,我首次打开一个新建的cell ,在CIW 窗口load了文件,没有任何输出是什么回事?有人遇到这种情况吗?

网友:
需求挺广

网友:
來試試看

网友(2024-11-04):
腳本能用嗎?