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求助] 求助!关于FPGA和DSP之间的SRIO互连问题!请各位大神指点!

楼主(2013-04-09):
小弟先谢过各位大神!我们的FPGA平台是xilinx v5的开发板,SRIO的IP Core版本为v5.6,DSP是TI的6670。

目前FPGA向DSP发送NWIRTE、NREAD和NWRITE_R的包都可以成功,从Chipscope里面采样的数据和时序都是正确的。
DSP作为操作发起方的话,目前遇到的问题是,NWRITE_R请求发送到FPGA端后,在FPGA端能够看到正确的时序,并且在target response端能够看到已经发出了该请求的响应,但是在DSP端却一直显示的是接收超时(DSP端用的一个叫做completion code的东西来表示接收状态,如果打印completion code为0说明接收到了正确的响应,如果打印为1说明接收事务超时time out。在两块DSP板之间已经验证过,打印的completion code为0。)

不知道各位有没有遇到过这种情况,如果遇到过,怎么解决的?谢谢!

楼主:
自顶一下!!谢谢大家!

网友(2013-05-14):
你好,我想问下你是不是用的自带的srio v5.6实例,进行Chipscope的,我的没波形,不知道咋回事?

网友(2013-09-03):
请问你的通信用的是几通道 什么速率?有没有测过速度啊?

网友(2013-11-06):
你好,我也在使用赛灵思ip生成的SRIO V5.6,刚开始接触SRIO,看参考手册srio_ug503里面Quick Start Example Design那一张说ip生成之后是一个回环的东西,还说可以用用tcl文件生成例子工程,不明白啥意思啊,怎么生成?

网友(2015-03-15):
回复 楼主:

   你好,dsp和fpga的srio连通,fpga的srio 需要什么配置吗,我现在在调,但是dsp初始化不过去啊!!怎么解决呢 谢谢!!!