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求助] ISE综合GUI界面和命令集综合结果不一致

楼主(2013-04-09):
一个令人蛋疼的问题:              昨天用了ISE的图形界面生成par后的网表仿真模型,结果该模型进行仿真没有问题,从cmd_log中提取出命令集做成csh,结果却差别很大,使用脚本出来的网标仿真模型仿真失败,查看了一下par的结果,发现多了一个警告:
              warnning:route:522:unusual high hold time detected xxxxx
我查看了一下记录,参数配置都是一样的啊,到底哪里不一样导致这种异常呢?

网友:
肯定你漏了哪个参数

楼主:
我也希望是哪个参数没有对上,但是综合后的文件*.syr文件里面对比了是一样的?
我猜是某个隐藏的参数,GUI和脚本没有对上,但是也没有显示的打印出来才导致的这个问题。

网友:
也许是一些XILUNX自己使用的约束文件,*cf之类的东西,比如.ncf之类的,在GUI界面下表现得不太一样。
要不你再做个实验,找个干净的目录,什么都没有的,放进.edf, .ucf文件,一个跑GUI,一个跑XFLOW命令行,再看看结果与之前的比较看看。

楼主:
呵呵,找到原因了,一个小的错误,ise在做带NGC的综合时候,需要先用xst进行第一次综合,然后再做translate之后的步骤,这个和我理解的不一样