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求助] 开关电容的共模反馈怎么仿真反馈是不是对呢?

楼主(2013-04-09):
如题,运放的开关电容反馈怎么知道共模点对不?

网友:
use a way of ideal feedback network to set DC bias , hook up cap load as well. I think that's enough to sim SCCMFB

楼主:
回复 网友A:

Thanks for your help

楼主:
我还以为会有一大堆人来回答呢

网友(2013-06-26):
不懂啊,同问啊

楼主:
回复 网友B:

现在知道了,就仿瞬态,看反馈电压,会看到一个逐渐平衡的过程,

网友:
回复 楼主:

楼主是如何仿真的啊,  先不管共模反馈结构吗     然后得到两级运放的电压  在将其匹配到CMFB结构上吗??? 求详解

楼主:
回复 网友C:

先用理想的共模反馈来仿,AC,DC都仿对以后,再换成开关电容的共模反馈

网友(2013-11-22):
回复 楼主:

   那如何让仿环路的稳定性呢?

楼主:
回复 网友D:

AC对稳定性就差不多了,再仿tran,tran对就没问题了

网友E(2020-06-12):
引用 楼主:
回复 网友C:

先用理想的共模反馈来仿,AC,DC都仿对以后,再换成开关电容的共模反馈 ...

请问理想的共模反馈怎么实现

网友(2021-09-09):
引用 楼主:
回复 网友D:

AC对稳定性就差不多了,再仿tran,tran对就没问题了

仿tran是用实际的SC CMFB吗?tran怎么样就是对的呢?

网友(2024-03-23):
引用 网友E:
请问理想的共模反馈怎么实现

请问解决了吗