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讨论] 开关电源变压器模型,漏感问题求助

楼主(2013-04-09):
请问大神们,关于用verilog-a写变压器模型过程中,考虑漏感的话该怎么写,谢谢~~~

网友A(2013-05-22):
回复 楼主:

    前面有大牛贴过变压器的veriloga模型了,就在这个论坛,自己找找哦~
漏感实际上体现在耦合系数中,耦合系数小于1就是由漏感~

网友(2020-11-20):
引用 网友A:
回复 楼主:

系数不等于1 的时候 初级绕组上的电流振荡时什么原因呢 求助