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求助] sdtools中,一般实际积分器的有限增益、带宽增益积和摆率这三个参数一般设置多大?

楼主(2013-04-09):
我的信号频率设置的是10K,采样频率设置的是100K

网友:
找几个产品的data sheet看看就知道了

网友:
增益带宽积由setting time,ENOB决定,slew rate由负载电容,setting time 中slew rate区和gbw&pm限制区的的比例和Vref决定,积分器的有限增益由ENOB决定