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求助] 关于VCO的相位噪声

楼主(2013-04-09):
一般对于一款VCO芯片,都会有指定的相位噪声。由于调谐电压的不同,VCO的输出频率也不一样,所以VCO的输出频率不同,不同频率所对应的相位噪声也不一样,所以芯片的相位噪声是所有频率对应的相位噪声最差的那个值吗?谢谢

网友:
一般是typical的值。大一点的公司的datasheet上会给出相噪相对于压控电压的变化曲线,可以参考。

网友:
noise simulation  和REAL  chip 會差異多大,
如果 spice model no flicker parameter ..那能用嗎??