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求助] set_timing_derate

楼主(2013-04-09):
在什么情况下需要设置set_timing_derate呢?

网友:
根据foundry的要求,每个foundry在不同的工艺下,都有推荐的derating值,按照这个值设置,可保证tapeout回来,timing跟期望的差不多

网友:
foundry给的sign-off参考文档,或直接问foundry。或问投片过的人,他们怎么设置的

网友:
不同的FAB ,根据不同的工艺极点,会有针对不同corner 的timing derate
一般在OCV 模式下,就需要设置derate

网友(2014-09-01):
.13um以下开始用,