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求助] CPPLL问题

楼主(2013-04-09):
我做了一个输入24M——100M输出96M到400M的cppll,只有vco是理想电路,可以锁定,但是放入实际的vco的时候,50M一下抖动就很大,请问怎么解决啊,求大神们知道?????

网友:
VCO gain太大,导致GBW大了.
50M以下是否已经接近GBW了?

楼主:
回复 网友A:

   你指的GBW是什么?

楼主:
回复 网友A:

   我的增益是400M/hz,你说的gbw是不是增益带宽积,我想问一下,这个增益是是指哪个增益,带宽指的是哪个带宽?

楼主:
回复 网友B:

    45度,我用软件算的lpf参数,设置的相位裕度是45度。

网友:
回复 网友C:

增大到55°~60°试试

楼主:
回复 网友D:

   试过了,不行,还是那样

网友(2013-06-22):
你确定VCO能COVER所有频率吗?VC电压多少?CP是否还工作?