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求助] 求助一个电容充电的问题~~~~

楼主(2013-04-10):
如上图,首先SW1闭合,SW2打开,对CX充电;然后SW1打开,SW2闭合,CX对CSUM充电;
这样得到的充电曲线如下图

是一个指数形式的充电,可用下式表示

如果将充电方式改为另一种,如下图

可以得到CMOD线性形式的充电曲线,为什么呢?(Phi1和Phi2是反相的,充电时CX、CMOD一起充,放电时只有CX放)想悬赏若干信元,在哪里操作嘞。。。?

网友:
   这个方法很巧妙啊,CX和CMOD串联,充电过程一致,对CX进行控制,每次的充电过程都一样,这样每个周期CMOD充电也一样,就形成了线性曲线

楼主:
回复 网友A:

    但是充电的过程中,CX两端的电压不是仍然是变化的么?

楼主:
回复 网友B:

    ?

网友:
这是一篇cap sensor的专利吗?能否分享一下

网友:
回复 楼主:

   为什么没有第二种方式的结果图?每个周期Cx都是在vdd的压差下充电,那么每次流过的电流都一样,那么对于cmod来说充电电压就一样了。不过前提是Cmod/cx比较大或者周期比较短吧,不然如果在周期内就能把Cmod充到稳定态的话,应该就是等比形状的了。最后线性度是什么情况呢,我觉得实际不会特别好

楼主:
回复 网友C:

    因为文章没有提供第二种的结果,疑问就是开始CMOD上电压为零,后来慢慢电压增加了,这样对CX的充电电压差也会改变,那不是和第一种一样了么?实际的不知道什么情况~

网友:
弱问 那个指数关系是怎么推出来的  这不应该是个等比求和的表达式么

网友:
回复 楼主:

  为什么会变呢,二极管正极不是被清零了,每次都是vdd压差啊,充电的时候二极管是反向导电的,不是正向

楼主:
回复 网友C:
比如,中间那点电压由V0变到V1,电容上电荷变化分别为Q1、Q2:
Q1=CX(VDD-V1)=Q2=CMOD(V1-V0)
可以得到:V1-V0=VDD*CX/(CX+CMOD)-V0*CX/(CX+CMOD)
这样V1不是线性变化的?

网友:
回复 楼主:

   因为有二极管,所以V1 /= Vn1,   V0=0,Q=CxV1=Cmod(deltaV),V1因为周期固定所以不变,所以deltaV不变

楼主:
回复 网友C:

   里边有两个问题:a.当第一个周期充电的时候,V0=0,后来是不是VCMOD+VD1!=0了?
b.D1上电压是固定的吧?

网友:
回复 楼主:

   图上不是有sw3么,每个周期不是把那点拉到0么

楼主:
回复 网友C:

    会不会sw3通的时候,V0那点电势为0,SW3开路的时候,V0的电势马上阶跃到VCMOD+VD1?怎么解释VCMOD增加,V0那点每次充到的电压V1还能保持不变呢?

网友:
回复 楼主:

   如果能变到那个电压,那意味着二极管正极跟随负极电压,说这么多,你还不如仿一下看看,没有结果图的东西总是要验证一下

网友:
其实电容充电还是曲线,只是把时间成小片段,每一段都一样,
看起来像是线性的

网友:
我已使用数学分析得到结果,如果你悬赏1100信元,我将给你作详细解答,保证原创,保证正确,结果如有错误银子如数奉还。可以先说一点,不能得到线性形式的充电曲线(如果专利这样写,有辱专利),更谈不上什么巧妙,妙哉。

网友:
专利中,其实垃圾很多,不必过分当真。能看后得到一点启发,就已经很值了。

网友:
这个如果改一下,把充电电压源改成电流源,这样就好理解了吧,这样应该更好控制
充电过程不能充到稳态,要保证每次充电过程一致,COX两端充电电压=v', v'<vdd-vcmod-vdiode, 每次COX都从0充到v', 这个过程就一致了,CMOD的充电也就是线性

网友:
回复 网友D:

   看你这回复,估计也就是个半瓶子醋,来电实际的吧

楼主:
回复 网友C:
  根据建模的结果,CX电压的变化是随着CMOD电压升高变化的;
不过CMOD到达1.2V后,不是像过去一充电一放电的,这样有什么问题么,或者跟原方案比有什么优势么?

VCX&VMOD波形

VCX&VMOD波形

VCMOD到达VREF后波形

VCMOD到达VREF后波形

原方案充放电波形

原方案充放电波形

网友:
回复 楼主:

    其实你的仿真结果已经得到正确的图像了,只是可能你没理解正确。第一幅图Cmod平了之后才是正常的工作模式。
Cmod电压达到Vref之后,假如说后面的sigma delta正常工作,会保证这点电位持续保持在Vref,这样每次充电过程外门感应电容的下极板都会从Vdd降低到一个确定的电位即Va=Vref+Vfd(二极管的正向导通电压),这样每次传导过来的电荷为Qi=Cx*(Vdd-Va),我猜这应该是这个技术的关键,每次转移电荷同外部电容成正比关系,从而解决了大多数电容检测中反比例关系这个头疼的问题。至于这个电荷转移到Cmod后,再经过sigma delta给放掉,为了保证前述Cmod电压为Vref,需要sigma delta放掉同样的电荷,这样sigma delta的输出就相应的跟输入电容产生映射关系。
不知道上述解释是否让你满意,具体工作过程可能还需要更多的电路细节。
btw,楼主可否透露一下该专利是哪家公司的(cypress?)

网友:
回复 楼主:

不管怎么说,还是得感谢楼主分享!
这个图值得收藏下来!

网友:
回复 楼主:

   如果电压变了,那就不应该是线性的了,之前分析的就是错的了?你还是传上专利来看看吧。后面的波形应该是充电和反馈放电作用的结果。

楼主:
回复 网友E:

   到达Vref后是先降到VREF,又充电再降到VREF以下,又跳到到一个电压保持住,又充电再放电到vref以下,周而复始;   现在的方法CX变大时,CMOD充电变慢,位流脉冲的占空比降低;原来的方法位流脉冲的的占空比与CX成正比的;正比有什么优势?
  是这家的专利。

楼主:
回复 网友C:

   Capacitive field sensor with s ...

Capacitive field sensor with sigma-delta modulator.pdf

网友:
回复 楼主:

    正比就意味着你的AD数据和Cx成正比,而实际上Cx=Cp+Cs,其中Cp是固定的寄生电容,Cs是手指触摸后的感应电容,对于不同的port而言,Cp可能不一样,如果目前这种正比关系,Cs实际上对应的数据量就是ADC的数据的变化量,这在后面数据处理的时候是很方便处理的,和Cp是多少没有关系;
如果是反比关系,一种简单的做法就是把双曲线在某一小段区间内近似为线性关系,但是这里面有一个问题,那就是在不同的区间内,这个近似的线性关系不一样,换句话说,就是会受到Cp具体值的影响。所以如果是倒数关系,可能需要在外面对port进行电容补偿,以确保不同port的Cp是近似相同的。

楼主:
回复 网友E:

   那整体来看,这个结构有哪些优点呢?

网友:
回复 楼主:

这个问题我就很难准确回答你了。如果你是做模拟的,建议你去请教一下你们数字算法的同事打算后面怎么处理这些数据,做哪些运算,他们希望你的数据是什么样子的;弄清楚这些,你也许就有答案了!

网友:
1)列出离散时间差分方程
设输出电压在T时刻为vout(T),下一个时刻为vout(T+1),二极管为理想,则
(vdd-vout(T+1))Cx/Cmod+vout(T)=vout(T+1)        1式
这个式解释一下,Cx在T时刻被完全放电,在T+1时刻充上电荷(vdd-vout(T+1))Cx,即下极板电荷为-(vdd-vout(T+1))Cx,这些电子是从Cmod的上极板上拉出来的,所谓节点电荷守恒,所以Cmod的上极板将增加等量正电荷(vdd-vout(T+1))Cx,电压上升了(vdd-vout(T+1))Cx/Cmod
把1式整理成
(Cmod/Cx)(vout(T+1)-vout(T))+vout(T+1)=vdd        2式

2)求包络曲线
从离散反变换到连续,从2式写出对应的微分方程:
(Cmod/Cx)dvout(t)/d(t)+vout(t)=vdd
解这个微分方程:s变换,写出特征方程(Cmod/Cx)s+1=0,解得根s=-Cx/Cmod,所以通解是vout(t)=k*exp(-Cx/Cmod)t,设初始条件为0,得特解vout(t)=vdd(1-exp(-Cx/Cmod)t)        3式
这是一条负指数曲线,并非线性
3式写成离散形式就是vout(T)=vdd(1-exp(-Cx/Cmod)N)
所以说,它和第一个电路是一样的

网友:
仿真的结果表明,它和推导相吻合,下面是图,这是让没有一瓶子满也有2/3瓶子的人闭嘴的最有效办法

网友:
回复 网友D:

建议你再仔细考虑一下电路中那个sigma delta modulatior 是干嘛的,然后再考虑你那个电荷守恒的方程是否需要进行修改!等你考虑清楚了上述问题,再考虑是否还要那1100大洋吧!
最后不可否认,你确实帮楼主把第一个电路给推导了。

网友:
回复 网友D:

   你看看SW4是干什么的。。。。 模拟最重要的是考虑周全,特别是做系统,很多东西没人能给出十分肯定的答复,你那个数学推导只是白费力气,写paper的时候可以加进去凑篇幅。

楼主:
回复 网友E:

   28楼你说的正比好处理一些,但新结构是位流与占空比成反比的;原结构才是正比啊;

楼主:
回复 网友D:

   新结构有没有什么优点呢?

网友:
回复 楼主:
就这个问题,给你做最后一次的解释吧:
首先你要从系统的角度去考虑整个方案,sigma delta modulator就是一个负反馈,从长期稳定的效果来看该负反馈会确保Vcmod=Vref。这个前提就确保了每次转移过来的电荷与电容成正比(原因前文有述)。
第二,至于你说的这种情况下modulator的输出占空比是反比例,我不知道你是怎么得出的结论。该示意图只是原理性说明,并不代表其具体实现。比如说里面的电阻Rd(我猜你认为这是个rc放电,并由此得出反比例关系)不一定真的是电阻,最简单的是个开关控制的恒定电流源也可以。
总之第一条决定了转移电荷量与电容成正比,第二条具体实现上你总应该有办法把他实现正比例转换。
另外我说Vcmod=Vref并不是指的时刻精确等于他,就好比DCDC输出说是1.8V,但一定是一个锯齿波一样,只是Vcmod这个电位从长期来看就是围绕着Vref附近小范围抖动而已。

另外我想你可能连第一个图的后续处理方法都没想太明白,第一种电路一般有两种处理方法,一种就是充放电固定次数,然后用AD量化;另一种就是用一个比较器,比较其充电电压超过Vref的时间,即计数器结果作为AD输出。这两种方法最终的传输函数,你自己推导吧。

楼主:
回复 网友E:

    26楼已经说了,现在的方法触摸时,手指分走一部分电流,CMOD充电变慢,位流脉冲的占空比降低;第一种方法,如果用比较器+计数器,位流占空比dmod=Cx*fx*Rd(1/kd-1),其中fx为开关频率,Rd为SW4上的电阻,kd为VREF/VDD;

网友:
回复 楼主:

很简单的问题,每个周期给Cmod充电导致的电压变化时Cx/Cmod*(AVDD-Vth), step上去,直到它达到Vref,之后负反馈使得该电压稳定