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求助] 基于JTAG的DFT结构求教

楼主(2013-04-10):
小弟刚接触DFT,目前在做的一个设计里面使用到了MBIST、边界扫描及全扫描等方法,请问下各位大侠,他们与JTAG的连接方式是怎样的?
我的理解是芯片的IO PAD只有JTAG的接口,然后连接到内部的三条链,即一条MBIST、一条边界扫描链和芯片内核的全扫描链,JTAG的指令寄存器一次选择某一条链进行测试。请各位指教。

网友:
你期望的答复是怎样的?

网友(2013-06-20):
也想知道tap在系统中是如何控制测试的?什么情况下进行boundary scan,什么时候进行内部逻辑cell的测试以及什么时候进行membist的测试。

网友(2013-07-22):
jtag有时是用来做debug的。它也可以用来做bsd,但和普通scan没关把