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求助] 请教一下,在TSMC 工艺库里沟道长度调制参数是哪个参数?

楼主(2013-04-10):
一直认为沟道长度调制时LAMBDA,可是在model里面找半天也没找到LAMBDA这个参数。请教有没有知道的兄弟,给说一声,谢谢!

网友:
LAMBDA那个是LEVEL1 (SPICE 1)的参数吧。
TSMC的工艺库都是LEVEL49 (BSIM3v3)的,当然不会有这个参数。
LAMBDA那个参数只能用来估算,实际很复杂的。
详情参见BSIM手册。