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原创] 关于ICC中线延迟模型的问题

楼主(2013-04-10):
ICC在线延迟模型的选择上,有preroute阶段 elmore AWE,postroute阶段 elmore arnoldi。现在已知的结论是 preroute 用AWE模型计算更精确更接近postroute后的结果,而用elmore比较悲观。那么在跑流程时要怎么合理选用模型,才更有利于设计呢?是否可以这样认为在preroute阶段用较悲观的elmore模型,工具按这个情形优化后,单元数和density都会比用AWE模型的大?

网友:
楼主您好。我是IC后端的初学者,请问你能把ICC软件上传一下吗?我想学习ICC操作。谢谢。

楼主:
回复 网友A:

这个没法上传吧,我自己也没有啊

网友:
推荐一个设定:
set_delay_caluculation_options -preroute awe -awe_effort medium
                                 -route_clock arnoldi
                                 -postroute arnoldi
                                 -arnoldi_effort high

楼主:
回复 网友B:
谢啦,我设的是 awe_effort high 。不知道不同的设定组合,对最后的timing结果影响会有多大?

网友:
打开user guide,搜索一下elmore,有详细描述如何选择

网友:
陈老大的这个命令是哪个版本的喃,我那天看了一哈,貌似参数不对喃。

网友:
回复 网友C:

    不好意思,首先我不是陈老大,不知道你怎么看出我是
使用ICC 2012版

网友:
回复  xjg@hmes
谢啦,我设的是 awe_effort high 。不知道不同的设定组合,对最后的timing结果影响会有多 ...
引用 网友D:

貌似和PT的结果匹配度不一样吧