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求助] 菜鸟求助sigma-delta调制中calcSNR计算的结果为负数?

楼主(2013-04-10):
信噪比的图

信噪比的图
初做sigma-delta,用simulink建模后得到码流 放到calcSNR函数中计算信噪比 为-400多。。。。。但图片结果貌似是对的吧。。。。跪求答案。。。

楼主:
解决了 采样点太少了

网友(2014-04-20):
回复 网友A:

    calculateSNR(hwfft,f,n) 里面hwfft应该是什么呢?谢谢

网友B:
图是对的,应该是你的fin lower bound和upper bound没设置好,导致snr的计算出错,我也遇到了这问题 也没解决

网友(2014-08-05):
图是对的。。函数设置错了。。是不是输入信号的频率没有填对。。

网友(2015-11-24):
回复 网友A:

你好,我最近在测试Sigma delta 调制器的芯片,同样的FFT程序在仿真时算得的SNR为正值,而测试得到的数据流算得的SNR居然是负值,请问这可能是什么原因呢

网友:
回复 网友C:

    你仿真/测试时使用的工作频率和输入信号频率都一致么?基本上是你计算时给的Bin的信息错了

网友:
回复 网友D:

   谢谢回复!工作频率是一致的,输入频率不同。

网友E(2019-04-12):
引用 网友B:
图是对的,应该是你的fin lower bound和upper bound没设置好,导致snr的计算出错,我也遇到了这问题 也没解 ...

层主,您好,请教您一个问题,我刚开始接触sigma-delta,也搭建了simulink模型,但是像这种fin lower bound、upper bound是什么意思呢,不知道怎么去设置

网友(2022-02-17):
引用 网友E:
层主,您好,请教您一个问题,我刚开始接触sigma-delta,也搭建了simulink模型,但是像这种fin lower bou ...

您好我现在也遇到了这个问题,请问这个bin是什么意思呀,能不能帮我一下,谢谢您了

网友(2025-10-19):
您好,初学者想弱弱请教一下calcSNR这个函数在哪一个库里
我使用的delsig 的工具箱里面没有发现这个函数
万分感谢!