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求助] 关于反向版图元件的求助

楼主(2013-04-10):
宜硕反向的版图数据,里面有一个器件,如图,问一下各位高手,这是什么器件?公司返回来的数据时电容,是一中叫plnw的电容,这是什么电容,从版图上来看,只有一层ploy,连接方式不像电阻。

网友:
MOS CAP  ref Razavi P33

网友:
回复 楼主:

varactor, nmos sit in nwell

网友:
N阱中的NMOS电容?看一下有没有N阱

楼主:
回复 网友A:

    嗯,是的,学习了

楼主:
回复 网友B:

    感谢

楼主:
回复 网友C:

楼主:
回复 网友D:

    有nwell,看样子是mos电容了,感谢

楼主:
回复 网友D:

    有Nwell,但是nwell的电位是接的GND,这样接是正确的么?也就是可以用metal_nwell的过孔接到GND上面?

网友:
貌似MOS电容哦