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求助] pspice中TABLE的问题请教高人

楼主(2013-04-10):
从LTSPICE语言中提取的1086模型,改为PSPICE过程中出现问题,table语句我之前用过,是配合gvalue一起使用的,但是和G模型一起使用没有成功过,哪位高人帮看看?先行谢过!!!
模型语句如下:
.subckt LT1086 1 2 3
Q1 N002 2 N001 0 N
R2 N001 1 9.87K
Q3 3 N007 2 0 NP
I2 3 N002 55u
Q7 3 N002 N006 0 NA
Q12 2 N006 N007 0 PA
I1 N006 2 100u
D1 N007 3 D
G1 N007 3 3 2 table=(10,0,20,2.8m,35,3m)
R3 3 N007 100K
G3 3 N007 3 2 table(0.95,0m 0.969,0.5m 1,1m 1.06,1.5m 1.16,2m 1.34,2.5m 1.64,3m)
R4 N007 1 1Meg
I4 3 2 2m load
C3 3 N0060 500p
Rser1 N0060 N006 5K
D3 N002 3 D
R7 3 N002 150Meg
.model N NPN(BF=125 Cjc=40p)
.model NP NPN(BF=600)
.model D D(Ron=1 Roff=1T)
.model PA PNP(BF=80)
.model NA NPN(BF=125)
.ends LT1086

线路比较简单(因为无法上传图片,可以参考LDO 1086 datasheet的实例)

错误提示:
---------------------------------------$
ERROR -- Invalid number
+ 10 0 20 2.8m 35 3m
X_U1.R3 N14521 X_U1.N007 100K
X_U1.G3 N14521 X_U1.N007 N14521 N14441 table
---------------------------------------$
ERROR -- Invalid number
+ 0.95 0m 0.969 0.5m 1 1m 1.06 1.5m 1.16 2m 1.34 2.5m 1.64 3m
X_U1.R4 X_U1.N007 N14503 1Meg
X_U1.I4 N14521 N14441 2m load
-------------------------$
ERROR -- Expecting keyword STIMULUS, saw load.

X_U1.C3 N14521 X_U1.N0060 500p
X_U1.Rser1 X_U1.N0060 X_U1.N006 5K
X_U1.D3 X_U1.N002 N14521 X_U1.D
X_U1.R7 N14521 X_U1.N002 150Meg
.model X_U1.N NPN BF 125 Cjc 40p
.model X_U1.NP NPN BF 600
.model X_U1.D D Ron
----------------$
ERROR -- 'Ron' is not a model parameter name

楼主:
补充,按照软件自带的G模型介绍中做过如下改动
table{I(N007,3)}=((*,*) (*,*) (*,*))无效
table{V(N007,3)}=((*,*) (*,*) (*,*))无效
table{I(N007,3)}=((*,*) (*,*) (*,*))无效
哪位了解,麻烦指导下?多谢了

楼主:
已解决,注意table后面需要空格!

网友(2019-12-11):
初学者,请教V(n001)、V(n002)这些node怎么找呀?每次出来结果都不知道是哪里的

网友(2022-01-03):
前辈问一下,你TABLE在电路里面是怎么设置的,我的TABLE后面差不多有200多组数,然后它报错说数组超过了多少多少