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原创] 有关开环GBW与闭环中的3db带宽的问题

楼主(2013-04-10):
各位大侠好:
      为什么开环仿真的环路的GBW与运放在闭环系统工作中的3db带宽相等呢?如何很好的理解呢?最后,考虑闭环中的GBW没有什么意义?

网友:
以单极点为例。开环g(s)=A/(1+s/p1),则bw=A*p1. 闭环h(s)=g(s)/[1+g(s)].可见,在频率为bw的时候,闭环增益下降3db.
闭环的gbw没有意义,因为环路中已经没有增益了.

网友:
对,针对单极点的情况就是如此的结论

网友(2017-07-04):
回复 网友A:

   感觉还是怪怪的,闭环应用的增益不一定是单位增益呀

网友(2017-09-28):
回复 网友A:

   闭环增益下降了3dB,这句话有误吧~