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求助] cadence 工艺库问题

楼主(2013-04-10):
小弟最近在学习使用cadence ,但是一直在寻找一个工艺库,
cadence版本是1.5*,
各种困扰啊,在wiki上下载的NCSU的工艺库也有问题。

不知道那位大侠有这个,可否穿给小弟份,
跪谢。我真的快被这个折磨死了!!!

邮箱:zhenztian@gmail.com

网友:
你确定你的Cadence版本是1.5?!!

楼主:
回复 网友A:

    整错了,是IC 5.1.41.多谢提醒

网友:
NCSU的工艺库没问题,按照NCSU的说明文件进行配置即可。
注意不要漏掉隐藏的.cdsinit和.cdsenv文件

楼主:
回复 网友A:

我遇到的问题是在

library path editor 中加入ncsu那个库的时候,只有一个lib文件可以加入。

而进入cadence cellview后,
只有一个lib库

这些出现在cell里面,感觉是层次搞错了。

大神提到了一个ncsu的配置文件,但是我在目录下找了很久

还是没有找到,
跪求大神指点下小弟,

我快被这个问题整死了,
小弟在做毕业设计,实验室里没有一个师兄懂这个。
马上就要中期检测了,我还停滞在这个阶段。各种想死的心都有了。
万望大神赐教啊!

网友:
有README,用文本编辑器打开按照说明配置

楼主:
回复 网友A:

这个readme里面的所有内容,看了之后还是没有提到如何配置

麻烦您了

网友:
CADENCE启动所必需的环境变量配置估计你已经搞定了的,参见

  1. $CDSHOME/doc/dfIIconfig/dfIIconfig.pdf

其中$CDSHOME是你IC5141的安装目录。

使用NCSU的工艺库,首先必须有设置以下环境变量,如果你使用CSH的话,

  1. setenv CDK_DIR          /到ncsu-cdk-1.5.1的路径

然后需要的设置文件都在cdssetup文件夹里面。把cdssetup里面的cdsinit和cdsenv和simrc文件复制到你的$HOME目录和你的CADENCE启动目录中,并且对应重命名为.cdsinit和.cdsenv和.simrc。注意里面有一些设置你可能需要自己改一下。还有cdssetup文件夹里面的display.drf和cds.lib文件需要复制到你的$HOME目录和CADENCE启动目录,不过文件名前面无需加点了。

然后启动一个终端,切换到你的启动目录,应该就可以启动并且加载NSCU工艺库的。

  1. icms&

网友:
回复 网友B:

搞不懂你毕业设计做这个,然后居然师兄没有一个懂的。
如果师兄都直接用工作站没有自己配置过的话,你干嘛不也用工作站?

楼主:
回复 网友A:

首先,谢谢您的指导,现在终于可以载入入库了

但是还是遇到了下面这个问题

minLength有问题

【设置方式】
按照您所提供的方式,除了
您提到的修改.cdsenv .cdsinit这一类文件的具体内容不太清楚应该修改什么自己就参考:
http://bbs.eetop.cn/thread-239856-1-2.html提到的
5.修改.cdsenv文件。分别找到layoutxSnapSpacingySnapSpacing,将其后的数值修改为0.075.(最小格点距离,可不修改)

6.修改.cdsinit文件。将一下字段删除:
(if (isFile (prependNCSUCDKInstallPath "cdssetup/cdsenv"))
  (envLoadVals
    ?envFile (prependNCSUCDKInstallPath "cdssetup/cdsenv")
   ?tool "ALL"))

麻烦您了

p.s.实验室之前没有人做过这个,貌似之前的都是请校外公司做的,我感觉我大四这个毕设要玄乎了

网友:
NCSU是内置了好几个Tech工艺的。建议Attach到AMI的0.6μm工艺

楼主:
回复 网友A:

    还是首先非常感谢您,那个问题解决了,但是新的问题又出现了
-

这里仿真一个非常简单的电路
但是遇到这个问题

检查过.simrc在~/和我的工作目录下都是有的,而且权限都是rw
均可以。小弟比较弱,求大神指点,真的很感谢你帮我

楼主:
回复 网友A:

    你好,
自己认真查看了可能的问题
感觉是在这个环节的设置上有问题

在我之前查阅的cadence 教程中都是要在这里添加一个.scs的文件。
但是这个载入后结构有所差异。

不知道我出现的问题和这里的设置有没有关系
求大神指点。
谢谢您了!

网友:
仿真前需要手动设置Model Librarry
建议你买这本书
http://book.jd.com/10067492.html
这本书用的就是NCSU工艺库,上面有介绍设置方法。

楼主:
回复 网友A:

真的十分感激您,

祝福您和您的家人 安康

楼主:
回复 网友A:

    大侠你好,最近需要下载一个
http://bbs.eetop.cn/viewthread.php?tid=260272&highlight=coware
但是其中有几个的阅读权限是255.
不知道大侠可否帮助小弟下载下,不胜感激,
小弟邮箱
zhenztian@gmail.com

网友(2015-04-14):
这么详细,谢谢~