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求助] 边界扫描和芯片内部全扫描是什么关系?

楼主(2013-04-10):
RT
两者完成的测试任务是独立的还是有交集的?边界扫描不是也能测试芯片内部么?另外,如果要用JTAG连接内部完整扫描链,在DC中应该怎样设置?

网友:
是独立的吧,边界扫描是PCB的标准。全扫描是芯片内部的DFT方法。

对它们之间的接口方式了解不多,搭车盼高人解答!

网友(2013-06-18):
Boundary scan enables board-level testing by providing direct access to the input and
output pads of the integrated circuits on a printed circuit board. Boundary scan modifies the
I/O circuitry of individual ICs and adds contro l logic so the input and output pads of every
boundary scan IC can be joined to form a board-level serial scan chain.

网友:
The boundary-scan technique uses the serial scan chain to access the I/O ports of chips on
a board.

网友(2014-02-20):
有懂的人讲的明白些吧