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求助] 如何设置Calibre做电容和电阻的LVS匹配

楼主(2013-04-10):
跪求各位大侠:     如何在Calibre做LVS验证时设置不匹配电阻和电容的宽长,只匹配其阻值或容值呢?
     哪位好心的大侠帮帮忙吧。。。。。

网友:
LVS文件下,声明器件 DEVICE R 下面有个PROPERTY L,W 改为PROPERTY R就是匹配阻值了。电容一样

网友:
回复 网友A:

   同意!