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求助] 求一个spice转IBIS的软件

楼主(2013-04-10):
RTRRTRT

网友(2021-04-30):
请问.s2i文件应该怎么写 或者怎么获得呢?

网友(2022-09-06):
引用 网友A:
t2b,sigrity的不错

你好。我刚开始接触这个,现在手里只有cir文件,cir里面只定义了子电路和R,L,C之类的,看T2B的tutorial,那些.PARAM,.TEMP之类的cir里面都没有,请问是要先使用cir文件做一些分析V-I,V-T分析吗?万分感谢!!