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求助] 求教skill怎样copy物体

楼主(2013-04-10):
如题:求教skill怎样copy物体。如我将一根M1 再copy一根放旁边,用skill怎么写!谢谢!!!

网友:
需要什么skill吗?cadence自带的就有的

网友(2013-05-14):
srcFig is the original object id. Select the object first.

srcFig = geGetSelectedSet();
dstFig = dbCopyFig(srcFig dstCellView list(0:0 "R0" 1.0))

If dstCellView is nil, the figure is copied in the same cellview as the original figure.
Modify the 0:0 offset value if you want to move the copied object to other position.

网友:
Got it, same question. DAXIA lihai

网友(2013-06-20):
回复 网友A:

大侠 有没有 不用坐标偏移量的 函数啊
目前考虑 讲选取的目标的db 保存在一个全局变量里 当我需要使用的时候 直接通过enterpoint 给出当前操作窗口的坐标点 生成 目标。
但如果直接使用dbcopyfig 的话 要使用 坐标偏移量  计算起来情况太多太复杂了
    尝试找了下 没发霉发现dbyankfig 之类的函数 大侠 有空的时候 帮兄弟瞄一眼呗~~~