复位电路

楼主(2013-04-10):
cpld复位电路中R、C的具体参数如何确定的?

网友:
看CPU的规格书,规格书上会有要求复位时间!

楼主:
回复 网友A:

   复位时间与RC的乘积有关,乘积不变的时候,R、C的具体参数选择遵循什么原则,只要乘积满足复位时间就可以吗?